换灯管后青屏..............

楼主(2012-01-05):
飞利浦190EW9整了灯管后青屏 。。就是有背光没显示就像黑屏时的。。。。。  灯管换好后先试了10分钟没问题。。外壳装好后就青屏。。  但是按键板的开关可以用   屏线换了

网友(点评):
先点屏看是不是屏问题...虽然你换了屏线.但我还是怀疑它有问题.

网友:
青屏?发个图片上来

网友:
高压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都说了有背光   就是没显示黑的

网友:
有背光   和高压条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有背光屏不亮应该是白屏,那不叫被清屏是白屏!你看看屏上的保险坏没坏!或者换个通用程序板测下屏!

网友:
晕不是白屏    。。说了有背光   就是屏没显式  看起来像黑屏

网友:
再检查下灯管 。。。。

网友:
都说了灯管正常   都亮起的

网友:
驱动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加他的高压板电源板试试

网友:
故障大转变啊,屏暗,就成了无图像,要是电源板供电没有问题的话,就是驱动板坏了。替换测试下吧。

网友:
拆开看一下屏玻璃的上面角,是不是裂了!

网友:
复位试试!

网友:
我以为偏色青屏!不好意思.有背光还黑屏没显示?难道驱动板出问题?

网友:
有背光不显示,如果原来可以显示的话,查一下屏的各路电压都在不?如果在,重装屏试一下。

网友:
按漏光拉 哥哥 从按下把 呵呵

网友:
没有遇到过  。。。是不是。。。屏搞坏了

屏搞坏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脑显示信号没有供到显示屏,检查板到屏的连线插头是否牢固。

网友:
真没有见过青屏  发个图 看看究竟    也好判断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