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不是EC内部短路了

楼主(2012-01-05):
联想G430LE的主板,测试3.3V待机电压电感组值只有5欧,通电能出5V和3V电源,EC芯片IT8502芯片发热.这样是不是EC内部短路

网友:
加电烧下看那发热

网友:
先更换EC  在查外围供电

网友:
EC都发热了,直接换下呗

网友A:
换下ec、好了吗?,。。。。

网友:
ec挂了,换一个是以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下ec、好了吗?,。。。。

还没有换,没有同型号的换,里面还有程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