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磨一剑——(论坛)史上最好的atx电源测试器

楼主(2012-01-05):
话说三年前我初到此地,见到张老提供的一份atx假负载电路图(如下),兴奋莫名。于是自己也弄了个,稍微修改了一下电路。但功能一直不如自己理想,比如没有各路电流、电压检测、pg延时无法测量等,受于成本限制不能尽善尽美,因此一直没有拿出来分享。直到最近论坛又搞(怎么有个“又”字?因为不是第一次了,呵呵)征文比赛,适逢元旦,可以静下心来重新设计一个令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特此公诸同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提出您的宝贵意见!
好了,废话少说,先放上这几年一直在用的半成品照片。与原作的差别就是省略了PG-5v-12v5vsb测量,但增加了12v的电流测量,加了一个12v35W的摩托车灯泡作为负载。什么?你没有看见分流器?没有分流器的,只是用一截纯铜网线作为分流器的,效果还不错(见图中标示)。
然后就是今天的主角。先放上电路图和材料图,成品正在加工中。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找不到好看的盒子装起来。先说一下这个号称论坛史上最好的atx电源测试器的特点、优点:
1、支持从p3到现今的电源,而且针对12v负载做了较大的改变。12V最大负载电流可达20A左右。换算成针对电源的总功率在100W-350W左右。
2、全面的显示和提醒功能。核心就在于这个第二代的液晶电源测试器,有除了-5v以外的全部电压检测和显示,而且12v有两个。最最有用的是PG延时也可以显示了,那些碰到主板挑电源的兄弟终于可以解脱了。电压缺失、超出正常范围也会报警,但我试过容许值还是比较大的。真正异常的数值还是要万用表去确认一下。我用的这个测试器12v的误差在0.2V以内,其余的在0.1v以内。为了显示电流也增加了一个三掷开关+50A分流器+数码电流表。如果进一步完善当然多买2个表更好。
3、灵活组合。提供多个档位选择,而且全部数据都可以算出来,即使没有电流表也可以从容不迫。液晶电源测试器还可以拆下来单独使用。实在是上门服务必备工具。
4、可扩展性强。假如遇到比较专业(变态)的电源,比如单路12v输出50A以上的电源,可以更换分流器,12v端并联电炉丝,用万用表+分流器就可以算出实际电流。
用料说明:
1、小开关若干,具体多少自己数,焊工不好的兄弟多买几个。反正我焊接好了发现有几个的塑料已经融合了不能拨动,只能更换。一分钱一分货吧。
2、5.1欧、1欧、1.6欧的水泥电阻若干,摩托车12v35w灯泡一个(车头灯)。水泥电阻这种东西不好买,价钱也不便宜,自己看着办吧。比如我当时就买了25.1欧和34.7欧的,算起来差一点点。幸好可以看电流表。摩托车灯泡很容易找,找个坏的烧掉一条灯丝的就可以了,我这个就是烧掉近光的灯泡。原则上可以多用1-2个35W灯泡,但不建议过多。一个灯泡稳态电流接近3A,但启动瞬间电流远远超过这个数,因此过多的话可能会导致电源开机即保护。水泥电阻电流比灯泡要稳定,但需要数量较多,发热也比灯泡大。各位可以自己取舍。
3、三掷开关不好找,找不到直接用铜丝凑合一下。分流器50A的还是买成品的好,其他L2L3可以用一段铜丝代替。有电桥的可以很准确的截取一段铜丝,没有的话就只能大概测算。
4、第二代液晶电源测试器一个。这种东西淘宝上大把,价钱从几十到上百的不等。我买的50多,铝壳的。塑料外壳便宜几块钱。
5、洞洞板一块。我使用的是18x12cm的,建议用25x15cm以上的大板,扩充性强。
6、50A分流器和数码电流表。淘宝货,价格十多块钱,没有想象中昂贵。看价钱合适就行了,测量误差肯定有的。我用的这个表需要外接电源。绝大部分数码表都要外接电源,直接接在12v就可以了。最好是单独外接电源供电,不受测试环境影响。怕麻烦的同志干脆用指针表也行。
7、接口。母的接口如20p、4p都是从主板上用吸锡器拆下来的,公的接口可以从废电源上拆。注意焊接时不要烫坏了。
8、散热风扇。千万别忽视这个问题。因为整个假负载就是电阻负载为主,电源的电能都是以热的方式消耗掉。水泥电阻在几分钟内就会变得滚烫,一旦过热了阻值也会变化。因此风扇一定要足够暴力,切记!切记!
9、外壳。这是令我最头疼的事,难度远远超过电路设计。想过用铁皮月饼盒来做,但月饼盒用久了会生锈,而且金属底盘让我十二分的不放心。木头做的月饼盒坚固性又不足。亚克力什么的就不要想了。主机机箱又太大了。烦恼中……
  这个atx测试器看似简单,但成本不低。光是材料已经超过100元了。因此大家可以按需要增减配置。电流表之类的可以不要,万用表+公式一样可以算出电流值。实在找不到材料的兄弟也可以用一个废ATX电路板(元件全拔掉)+摩托车、汽车灯泡做个我之前的半成品,粗略的测试也够了。

  征文比赛结束,获得奖金200元,差不多补回材料费。多谢各位支持!

网友(2012-02-18):
楼主好厉害,我也想来弄个。

网友(2012-01-10):
此贴只应天上有,人间哪有几回睹,哈哈
厉害啊,上个月在多彩电源售后点看到一个电源测试仪,和热风台大小差不多,非常不错,我问哪个人卖不,他去问了一下,说没多的了,如果有多的就可以买下来,上面有重载,轻载等等。。流口水中。。
关于外壳,是否考虑过用废弃ATX电源壳?风扇、板子都是现成的,只是把接口、开关外置就行了。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DIY自己的工具丰衣足食。

网友:
对于维修ATX电源来说,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工具。
只要自己认为需要,就可以动手做一个。
谢谢老大分享!

网友:
支持是必须的。

网友:
没点技术含量还真不能把你引出来啊!呵呵

网友:
电源检测仪我也有一个,不过不加负载,试不了电源负载能力,有空也搞个看看

网友:
这水平太高了,咱还是老老实实修吧

我也是从菜鸟过来的,上面的图就是我菜鸟时候的作品。

网友:
有点麻烦,有成品吗

网友(点评):
有,最大测量300W功率的接近1000元,功能比我这个强大得多。

网友:
那带灯的家伙应该磨了好久

网友:
好东西,敢想敢干!
给楼主提点小小建议:水泥电阻可以买带散热片的电阻,同样体积,功率大几倍,装在大散热片上容易散热稳定性也会有较大升 。灯泡可以用24V/50W的带陶瓷座的那种并联,在12V时单个灯的电流在1.5A左右,5V时在1A左右,要多可以并联,灯也不贵(灯2元,座1元),之所以用24V是因为经常有电源在故障时12V会输出16V甚至20V,所以用24V很保险。另外一个ATX插座的功率带不起那么大的负载的,可考虑加D型并口插座和6P或4P/8P插座用于更大功率测试,如1kW或1.5KW的大食电源。如果这么大负载上电子负载是比较理想选择。如果预算大一点可考虑可买单300W的60V/60A电子负载,很好用,二手的几百元。

网友(点评):
我买水泥电阻都要跑到广州到处找,难买啊!真的没见过还有散热片的。

网友:
谢谢杨工指导!其实想过全部用灯泡作为负载,但实在是——太刺眼了!受不了,因此才用水泥电阻。我的初衷是400W以下的电源测试,因此接口只是普通的20p+4p,电流再大就必须考虑分流了。水泥电阻我还想重叠安置来减少PCB面积,但长时间散热效果还有待验证。
这个电源测试器设计的目的就是替代廉价的小功率电子负载,价钱肯定有优势。当然在性能上没法比。我还设想在各个负载支路上加上大电流MOS管和跑马灯控制器,模拟电脑的突发功率变换。不过要这样搞的基本等于推到重来。还是凑合着用吧。

现在先用着,有了时间再慢慢搞,逐步完善起来。

网友:
呵呵,用灯炮有个好处就是散热比较好设计,电光转换的效率是很低的,一部份电能都变为红外线也就是热能,另一部份转化为光能。如果同样的50W功耗,电阻性负载的散热设计应该要比电光性负载的散热设计难度要大些。但用灯泡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灯丝的冷态电阻比较小,容易造成启动过程中电路的过流保护误动作。
电阻带散热片的常见的有几种,有像传统的像水泥电阻一样外形,只是外壳为铝合金加固定孔。还有一种就是像功率管外形的,如TO-220,TOP3封装的。建议你到淘宝上买CADDOCK的MP821系列20W电阻或MP850的50W电阻,都是TO220封装的,1%的误差,很容易安装,效果非常不错,如果散热风道设计得好,可以在很小的体积内做到很大功率的负载。(想想UV灯过千W的功率小小体积全靠一进一出两个风扇散热就知道)就是有些贵,拆机的应该在3-4元一个。如买MP850的3R电阻,在12V时电流为4A,功率为48W,不超过它的最大散热功率。

网友(点评):
这种电阻,看上去都觉得贵。呵呵

网友:
你太厉害了,楼主,找个工厂做成成品的,可以卖钱了 哦

网友:
下面成品带显示的不错,图纸不看仔细还真看不懂

网友:
不错,  不过没有看懂。。。呵呵!

网友:
看起来不错,可惜不会看电路图,不懂啊

网友:
楼主很强悍,敢想敢做,是我们的学习榜样,赞一个!

网友:
太强大了,对于修电源比较多的是个福音!

网友:
维修人员就必须有这样的创造能力,这样的创造能力是在维修过程中修出来的,当然对电路元器件非常的了解才能到,楼主很牛向楼主学习!!

网友:
灯泡太亮了,对眼睛不好.如果非要用,可以做一个风道,又好散热又隔光.

网友:
是神非人!!

网友:
此贴只应天上有,人间哪有几回睹,哈哈

网友:
没那水平做啊

网友:
够费劲的,

网友:
有点脏啊,清清灰尘更好看,可能是风扇的原因

网友:
好是好 就没看懂 继续看!

网友:
早上来就遇到牛人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  楼主用心了

网友:
diy这种程度,牛逼

网友:
走线再漂亮点,就更好了

网友:
很有创意。看来楼主也是对维修充满热情啊。。。

网友:
真的是很好很实用 的

网友:
牛叉叉啊,这创意不错

网友:
相当详细哦,我自己也试试看看能不能做一个,不错收藏了哦

网友:
楼主的东西科技含量过高...
新手学习路过...

网友:
好复杂啊,楼主真厉害

网友:
楼主辛苦,22楼意见该考虑,支持参赛,顶你。

网友:
太复杂了,不容易做的

网友:
就是觉得这个电阻确实不好找,我一直想做一个假负载。

网友:
创造能力太强了,学习了!

网友:
只能说,确实是史上最好的ATX电源测试器

网友:
自己也想搞一個來修電源。可是自己沒什麽電源修了。

网友:
挺好的。搞个专利做做

网友:
不错有想法 呵呵 支持你继续努力做个更好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动手能力和技术强大啊,看不太懂。

网友:
我看的都累了,更不说楼主动手做咯

网友:
不错的创意!学习中!!!

网友:
LZ真的的很强悍哦

网友:
太郁闷了 看不懂电路图 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你的技术啊

网友:
好强大 、LZ功底不浅

网友:
看的头好晕哦

网友:
样子真少怪兽级别的了,什么时候也去自己做下看看。学习了

网友(2012-02-17):
改天也要研究一下

网友:
帖子置顶了才看到。这个ATX负载确实够给力的。我想如果需要弄个简单的,也可以从这其中借鉴一些东西。
支持了。

网友:
哇塞,我什么时候能有这技术呀。努力中

网友:
要是能用PCI网卡,做个诊断卡,太NB了。

网友:
学习了,不过现在电源修的价值不大了,很少有修的

网友:
太难了,看不明白

网友:
高人啊。太有创造力了!!!俺什么时候 能到这个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