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00主板烧了,帮着看看还能修吗

楼主(2012-01-05):
背面

看看还能修吗,谁在淘宝上面交易过,就是那个交换主板,那个靠谱吗?
已经过保了,如果找个随便的维修铺子修大概花多少钱?
谢谢

网友:
烧成这个鬼样子了不维修了。换一个主板吧。主板可以去TAOBAO看一下价格。

网友:
好吧 那就坚定的换板 多谢

网友:
可以修啊。。 把 烧焦的地方挂赶紧补上零件就好了

网友:
怎么能轻易的说不能修了   清理一下焊盘再做决定吧

网友:
只要烧的东西不是太多还是有的修的。

网友:
清表面看板有没有坏了,,,没坏就换坏的零件了。。。

网友:
可以修了看撒  修还是比换划算哦

网友:
还是修哦,看样子焊盘还是好的吧

网友:
    如果除了图中所标示的两个场管之外,别的电路没大问题的话完全可以修,看那样子PCB烧的不会到下面几层

网友:
看样子多半烧到板层了,你测试下看焊盘烧坏了没有,坏了的话就只有换板了……

网友:
修一下有可能修好,

网友:
清理干净,看下其它的元件是否烧了好多,不多还可以修的。

网友:
肯定有对地短路的电容或者二极管,这个估计能修!我修过很多管子都烧没的,只要没烧透板层,修复的可能很大

网友:
烧成这样子,焊盘估计烧掉了

网友:
怎么SL400这么多烧MOS管的,我修了两三片了,下面要接PAD垫上胶。我修的都OK了

网友:
如果烧了焊盘,就没修了。

网友:
要是板层没有短路, 把碳化的清干净,断线的飞线,就可以修好了,

网友:
楼主。应该先清理下主板看一下有没有短线。没有得话 应该先考虑下修了

网友:
换块板算咯,不要浪费时间在这块垃圾上啦

网友:
即便烧到半层了也能修的,那个位置没有信号总线经过

网友:
呵呵 !那里淘到这东西?

网友:
我觉得机器应该是报销了,修好了不稳定啊!!!~

网友:
先看下板再决定能不能修呀,只看表面不行地。焊盘不坏就能修,板子烧透就换吧。。。

网友:
就怕层间都烧短路了,,

网友:
我觉得能修的,你要是山西的,就联系我吧,我给你看看。13593157752

网友:
当然先修修看了啊, 烧的东西 拆了  刷干净 ,碳化的也要清除掉  然后在测量,补件  试机!    直接换板没挑战性   而且价格也高!

网友:
我估计楼主不会修,还是拿到电脑店去检测一下吧,能不能修

网友:
ying gai mei sha wenti

网友:
应该能修吧,下面没啥东西的

网友:
可以试一下,万一可以修好呢。看情况只是烧坏了一个零件而已

网友(2013-06-28):
这个怎么修呀?我的烧坏的同样的位置,只是4800B一个MOS管烧坏了,但是换一个还是烧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