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加电不亮,到底是啥问题?

楼主(2012-01-05):
一台HP4411S拿过来的时候是开机到0.7-0.8,加电不亮,ATI显卡,重新做了BGA还是一样,换了一个新的可以加到0.9左右还是没亮,请教了一下老师傅说ATI得显卡要台湾的才好些国产的容易做坏,不知道有这说法没?是英特尔的CPU,到底是不是显卡坏了啊?郁闷中,求助下哪位修过得有啥思路。。谢谢了!
cpu
显卡

网友:
BIOS有排除了没有。。

网友:
你那个电流好像是内存没有过,换一根内存 试一下

网友:
刷个bios先吧。

网友:
南桥或内存这块

网友:
BIOS 有可能 看是检到哪里不过的

网友:
内存过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