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33加电掉电是哪有问题?

楼主(2012-01-05):
如题收了台东芝M333,显卡板的那种,上显卡板就马上掉电,拆掉显卡板还可以跑到0.4左右可也过一下就掉了,换了IO一样,到底是哪引起的掉电呢,求助下。。

网友:
测一下看那个电压没出。可能那短路了。

网友:
有NEC大电容的,先换大电容。

网友:
量各大电感和供电有没有短路的,或供电IC有击穿的

网友:
换电容。换了再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