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VPC EB28FJ 显卡问题

楼主(2012-01-05):
1.接到客户机子,是机子进水了,不开机,清理完,可以点亮
2.问题来了,不能进系统,以为系统坏了,重装系统还是一样,安全模式下卸掉显卡驱动 就可以进系统
3.以为是驱动问题换了N个版本驱动还是不行,
4.I3 CPU 集成显卡 G45M 芯片组
不开机
cpu
芯片
显卡

网友:
补 一下
芯片组是 HM 55
单桥

网友:
换cpu,,,h55不集成显卡吧,
你看下cpu上面集成几个硅片,,要是2个就是集成显卡的,,

网友:
焊一下北桥 肯定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