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HW173A不通电故障??

楼主(2012-01-05):
大家好,本人菜鸟,有台瀚视奇HW173A不通电,拆开后发现250V2A保险已经断开,整流桥自己判断过正常,热敏电阻基本上可以判断正常,用了颗CM0465R芯片,请问各位,应该再从哪些方面来确认故障点,不至于再烧保险。谢谢!

网友A:
开关管那些.电源IC..等等..量好没短路才好上电

网友:
开关管和电源管理芯片是重点

网友:
电源块 应该坏了  同时查下相关电路

网友:
你用万用表的两个表笔打整流桥中间的两个角,看看有没有阻值,要是有阻值就是前级还有短路的地方,要是没阻值就是前级没短路的,这时你在上电量12V和5V正常不!如果有阻值短路你量下开关管,一般保险烧了都是开关管或者整流桥烧了引起的,或者你把电源厚膜换掉,电源厚膜烧了也有可能引起保险烧了!

网友:
K管 和旁边的 0.几欧的 电阻看看

网友:
我们那修液晶的师傅说,烧保险先换开关管,然后再换保险试

网友:
换好损坏件后不放心的话先不上保险,保险那里先串个灯泡试试,如果正常亮度,说明电路还有短路。

网友:
看看后级还有没有短路

网友:
多谢各位兄弟的支持,找了个老师傅修,看他换了保险和压敏电阻。请问各位如何检测压敏电阻的好坏呢?

网友B:
多谢XULIN的回复,对我很有帮助,你说的这种方法对于常见短路的情况都可以这样判断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XULIN的回复,对我很有帮助,你说的这种方法对于常见短路的情况都可以这样判断是吧???

是的,几乎大部分都能判断!

网友:
上电前串一个灯泡。。这样安全一些了。。。

网友:
请问各位如何检测压敏电阻的好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那些.电源IC..等等..量好没短路才好上电

同意楼主。。。确定没有短路在上电。以免加大故障

网友:
你要把短路的原件找出才能通电这样才不至于再烧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