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2-01-05):
一台新装电脑,631 处理器 精英A55主板 显卡430 1G 品牌不知道 WD 500G硬盘 21.5LED AOC 显示器 4G 金士顿1333 内存。电源未知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sp3
     故障现象:长时间关机后(1小时左右)启动机器 过完windows滚动条后。机器卡主不动。重启后直接进入系统。然后一直开关正常。但关机30-1小时后,故障如上面一样。必须重启一次。重装过系统!
  求重点排查对象...

网友:
先把 硬盘扫一下 看有问题没

网友:
换win7看看。a55主板是新型的主板。可能兼容性不好

网友:
如果有内存的话可以先换一下

网友:
BIOS貌似!先排除电源功率问题和内存兼容性!

网友(点评):
因为没有拆开机箱,不能确定电源是不是杂牌货,所以也有点怀疑,好像是机器一放凉了就要重启一下才行!

网友:
好像是放凉了就犯病。不会是着凉了吧。

网友:
装个WIN7试下,然后换电源,更换硬盘

网友:
硬盘或者硬盘线出问题

网友:
感觉是硬盘设置有问题

网友:
哎.. 兼容性问题

网友:
可能是天冷,重点应该是主板,本人的技嘉770现在早上通电不能直接开机,按了也是白按,就是没反应该,等上十分8分钟再去开,一下就开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把CPU供电的滤波电容都换了!

网友(点评):
哥们,新装机器。全新主板啊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主板与操作系统的兼容性问题导致的,楼主安装一下win7试试看,估计是系统原因导致休眠或关机不正常。

网友:
楼上的完全错误! 没这个说法!你说的貌似不是修主板的人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