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5):
主板的主声道只有一边响  别的声道是正常。。就只有主声道是单边响。。。是不是声卡有问题。板载的。耳机是好的。
主板

网友:
感觉是插座的问题,接触不良

网友:
不要插进去完了试下 这个一般都是插孔问题吧

网友:
插座接触不良

网友:
是前置插口?还是后置插口?如果有前置先试一下,在插后置,如还不行可能是设置错误,或主板跳线错误,在就是插头接触不良。

网友:
有的耳机不能完全插入的

网友:
这个不是接口的事,你把不响的声道,用一根焊丝接到响的声道上,就可以了,一般人是听不出来的

网友:
是声卡或南桥。。。

网友:
5楼说的不错,有可能是跳线有问题了,拆开机箱看下。。。。。。。。。。。。

网友:
呵呵。会不会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