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TT_VLD信号

楼主(2012-01-05):
求助HTT_VLD此信号在主板的哪个点可以测到

网友:
你说的信号就是htt_fsb
总线供电。你可以测北桥与cpu直接的电感。或者mos管的s及

网友:
有没有确定的位置的
AMD板的   NV上时序

网友:
nb附近的mos管你测下1.2-1.5V

网友A:
一般你看看CPU和桥中间左边有没有个独立的场管?  看看是不是它,一般S极1.2~1.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你看看CPU和桥中间左边有没有个独立的场管?  看看是不是它,一般S极1.2~1.5V!!

这样子猜会不会也有可能是桥供电叱
桥供电也是1.2-2.5
??

网友A:
你在假负载上测下电压点和这个管的S是通的话,那这个就不是桥供电了啊!!!!!

网友:
很好找的,在北桥附近

网友B:
楼主应该说的是AMD主板的1.2V供电的PWERGOOD吧 找他要靠经验的 没经验就找图纸  反正是进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假负载上测下电压点和这个管的S是通的话,那这个就不是桥供电了啊!!!!!

请问这电压 是不是CPU假负载上的总线电压A或B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说的是AMD主板的1.2V供电的PWERGOOD吧 找他要靠经验的 没经验就找图纸  反正是进桥了

请问这个一般是怎样的电路???

网友:
迷惘中。等答案

网友:
一般在CPU座左下角或是下方有几个电感.测一下,就是前端总线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