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断剑C.A770 Ver1.7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2-01-05):
   七彩虹断剑C.A770 Ver1.7开机个测试点电压正常,复位灯常亮,关不了机,BIOS已经刷过了,故障依旧!是北桥出问题吗?

网友:
关不了机器你测试一下到南桥的信号!

网友:
上了假负载没有呢 上起假负载看看

网友:
你这是没复位,先看是不是全板无复位,是的话查时钟,时钟正常就查南桥是否发出复位信号

网友:
时钟工作正常么?是桥没有工作还是桥没有复位?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 检查时钟是否正常啊 。 如果正常的话 应该就是复位电路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先看看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就是CPU部分没有复位和时钟!!!

网友:
看看cpu的供电对不对,对的话坏南桥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强关不能关看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