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掉电故障分析------非专业版

楼主(2012-01-05):
     最近修了一些掉电的机器,想起了以前刚入行,对于掉电的故障,总是望而却步,锤足顿胸的情景。难免感慨颇多。最近无事,加之偶感风寒,无心做事,来谈一谈掉电故障的思路分析。

  CPU温度过高引起的掉电

   这个大家应该见得很多了,一般是散热风扇损坏,或者长期没有清理导致出风口堵死引起的故障。这种故障表现出来的症状,多是能进系统,一切正常,不定时掉电。冷机第一次开机运行时间较长,掉电之后再开,就会短时间内再次掉电。
    前几天有个老乡的机器,HP520英特尔的机子,说是不能备份系统,其他一切正常,拿过两家维修店,和HP售后,别人检测过硬盘,内存等,说一切正常,查不到问题。我过去一看,也是如他所说,一切都很正常,备份到百分之七十多的时候直接掉电,没有任何报错,我抽根烟,想了想,就进系统测了下温度,温度压力测试的时候CPU到90度左右,直接拆机清灰之后顺利完成系统备份。

35V系统供电不良引起的掉电
   这种问题,修IBM T4  T60 系列机器多的朋友应该遇到不少了,待机35V的供电都正常,触发之后待机直接掉为0. 常见的原因是3V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掉电,至于为什么待机能有3V电压产生,触发之后才不正常因为掉电,我想待机时3V基本上功耗很低,触发之后各个隔离管导通,3V功耗变大,加上滤波不良,引起了供电芯片的保护。

某分组供电不正常引起的掉
  这种也是很常见的,据我的经历,老一些的主板上,保护电路没有现在设计得这么好,上电过程中,某一组分组供电不正常,是不会引起掉电的,而现在的主板,如果某组供电不正常,上电途中多是会引起掉电的,这种故障表现出来的症状是:上电到0.几A掉电,掉为待机电流,能再次触发,同样的时候再次掉电。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在上电途中那短暂的几秒钟,一一测量各电感,找出没有供电的电感,确定是哪路分组供电,然后再细查其不正常的原因。有些分组供电正常产生了,但是PG信号却没有正常产生,也是会引起掉电,我们要知道,对于一组供电是否正常,我们的理解是电感的电压正常,但是主板上的理解是根据它们产生的PG信号来判断的。

复位信号不正常引起的掉电
   这种和上面的掉电原因基本上相同,只是对象换了而已,对于各电感电压,各PG正常产生的掉电,我们就该进行下一步查复位信号了。对于复位信号不正常的,并不是所有主板都会导致掉电,但是确实修到过某些主板因为复位没有正常产生而导致掉电的例子。

不跑码引起的掉电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我只修到过一台DELL的机器,复位之前都正常了,开机在0.5几的电流停顿几秒之后掉电,掉电为待机电流,可在此触发,触发之后同样的情况再次掉电,后观察到北桥的焊点有氧化的痕迹,加焊北桥之后,成功修复。

不上CPU引起的掉电
这个是来凑数的,大家都知道有些机器不上CPU,或者上的是CPU假负载是会掉电的。

不上显卡引起的掉电
   这个的典型代表就是IBM 的T4系列机器, 显卡摘掉之后,跑码到检测显卡那一步会引起掉电

温控芯片不正常引起的掉电
   关于温控芯片引起的掉电,之前修道过一台HP CN系列的机器,跑到到C1掉电,不上内存卡内存代码,但是不掉电,刷过BIOS,做过桥都鼓掌依旧,后来想到温控信号可能导致这种掉电,如是拆除温控芯片之后,顺利跑过C1,亮机。
关于温控信号,英文THERM是温度的意思,多数主板的温控信号是应这个英文表示的,后面带有#,表示低电平有效,当南桥收到低电平的温控信号之后就会拉低给EC的SUSB# SUSC# 或者是叫S3# S5#,最后的结果就是导致EC关闭各路供电,掉电到待机电流。

短路引起的掉电
  正常的分组供电的电感对地短路,应该是不会产生电压,这种就可以归纳到上面的分组供电引起的掉电了,这里要说的是,分组供电后端,有隔离管隔开的局部电路的短路,之前修道过USB接口的电容对地短路的机子,故障是开机触发,从电流的跳变可以看出已经跑码,但是跳变几下之后就掉电到待机。光从电流上看,这种掉电的症状和显卡不良引起的掉电非常相似。因为电流差不多也是跑到显卡那一部了,也是错杀显卡之后,才发现,U口的电容短路了,大家都知道U口的供电是5V,一般都由一个隔离管隔离开,所以隔离管打开的时候U口的短路并不影响什么,但是上电过程中U口的隔离管被打开,就相当于前面的5V直接对地了,所以引起掉电,而有些主板的设计是5V电感上的系统电压直接通过隔离管来到U口,也就是说隔离管导通的时候,相当于5V电感对地,芯片必然会保护,导致掉电

开机电路引起的掉电
   最近修的几台机器,多是开机电路引起的掉电,其中一台Y530的最典型。独立的开关管,也是开机一切正常,不定时掉电,这种掉电和其他掉电的最大区别是不是一下就掉了,会有一个掉电的过程,有时候在系统里面,还可以看到系统正在关机的画面。很显然,这种掉电,相当于是手动按下开关关机同样的效果。排除系统之后,目标就锁定在开机电路了,因为是开关板,直接拔掉开关板,手动触发进系统烤鸡一小时一切正常,换开关之后仍然掉电,于是直接飞线到开关解决问题。
另有一台方正的机器,上电过程中掉电,量到EC给南桥的BTN信号,上电途中会无故被拉低一下,这种应该和按开关拉低EC的开机信号,然后EC再拉低这个信号是一样的道理,于是把BTN信号拉到开关上,和EC的开机信号合并,解决问题。

  简单的谈一谈自己的经验,希望能抛砖引玉,引来高手讲一讲,呵呵,希望大家祝我感冒早日康复,在此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各位事业有成,合家安康。

另附一则广告:

年关将近,佳节又临。人在他乡,归心似箭。一票难求,夜夜难眠。跪求回家车票一张,大恩大德,永世不忘,来世定当做牛做马,报答恩公。

网友(2012-04-15):
广告太闹剧了吧

网友:
LZ 已经是专业版了
收藏留待备用
不错

网友(2012-06-21):
茂子

网友(2012-01-05):
没有分了没办法

网友:
。。。。还带广告呀

网友(2012-06-16):
我看呀,楼主就表坐火车了,还是用飞机吧

网友A(2012-01-05):
道长真是有才  简直就是  鸟生鱼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道长真是有才  简直就是  鸟生鱼汤

承蒙错爱,不胜荣幸啊,不知何谓“鸟生鱼汤”?

网友:
总结的很好哈,嘿嘿,做专机来顶帖子,不错不错

非神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承蒙错爱,不胜荣幸啊,不知何谓“鸟生鱼汤”?

尧舜禹汤yao shun yu tang

网友(点评):
那都是上古圣人哦,好生敬仰

网友:
帖子很合适我这种刚入门的看    学习了

网友: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5.0

网友(2012-06-21):
看到这,觉得以前我们灌水不叫扣分!
一个新人这么多人减分,够他以后反省的了!
表示为你担忧

悦颜浅笑 -10 严禁灌水
维修本本》吕浩 -5 严禁灌水
珠穆朗玛峰 -5
309794592 -3 让你负分
维大 -10 严禁灌水
拂泪飞花 -10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

网友C(2012-01-05):
我这两天碰到一个掉电的机子,ACER9412 ,开机运行一却正常,但是无规律不定时掉电。有时用的时间长,有时时间短。掉电到待机,再开机又一却正常。所有修掉电的方法都用上了,也没修好,散热没问题,供电、温控,BGA都弄完了,一样掉电。
哎...........技穷啊!

网友(点评):
哈哈,别修到最后是开关性能不良.............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奉献,看了后茅塞顿开。以后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说的非常精髓。非常专业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两天碰到一个掉电的机子,ACER9412 ,开机运行一却正常,但是无规律不定时掉电。有时用的时间长,有时时 ...

这种可以查查开机电路的信号是否被拉低导致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两天碰到一个掉电的机子,ACER9412 ,开机运行一却正常,但是无规律不定时掉电。有时用的时间长,有时时 ...

因为没规律,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突然就掉了,测不到相关的信号啊!哎。。。。。

网友(2012-02-12):
BIOS可以放下电看看!
这种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对着一个信号,守株待兔

网友(2012-01-05):
掉电对我等新手来说,真是个难题。谢谢这么全面的总结.

网友:
水哥厉害,很专业。

网友:
道长就是厉害啊  嘿嘿

网友:
一直对开机掉电不是很理解,你给我们整理了下,呵呵,收录了!

网友:
我们要知道,对于一组供电是否正常,我们的理解是电感的电压正常,但是主板上的理解是根据它们产生的PG信号来判断的。
惊醒梦中人。

网友:
讲的很专业了,很全面,对维修很大帮助!学习了

网友:
看到掉电就烦,没了头绪 ,特别不定时掉电那种。哎

网友:
总结这些也辛苦了。顶一下!

网友:
总结得不错,特别是开机机电路异常引起的掉电容易让人漏掉

网友:
哈哈,。原来中高手哦

网友:
很好的经验总结,学习并且顶起来。

网友:
够专业的了

网友D:
水哥求那里的火车票啊
北溟水
昆明到武昌 或者昆明到襄阳的火车
详情

网友:
帖子很合适我这种刚入门的看 学习了
同意楼主:
5.0
super0612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6-16):
陈店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3-24):
维修本本》吕浩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1-05):
我手头就有台DELL 1427的机器开机按键折腾我了几天,有时刚到LOGO就掉,有时一天都不掉,有时进到系统后还给你自动关机。最后是拆下来再焊上去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水哥求那里的火车票啊
昆明到武昌 或者昆明到襄阳的火车 20号的

网友:
楼主从以前恐惧掉电到现在发表掉电专版的贴,进步实在不小。

网友:
路过,,一笑而过
反对楼主:
4.3
super0612
反对楼主:

网友(2012-04-14):
陈店
反对楼主:

网友:
维修本本》吕浩
反对楼主:

网友(2012-01-06):
是人非神
反对楼主:

网友:
会让你好很强大

网友:
路过,,一笑而过
反对楼主:
4.0
super0612
反对楼主:

网友(2012-03-24):
是人非神
反对楼主:
到处都是这一句话,小心,扣你分,

网友(2012-01-05):
595B算号器
反对楼主:
3.3
同意楼主:
4.0
陈店
反对楼主:

网友:
总结得很不错呀

网友(2012-03-24):
这个可以扣,负分也是分啊。

网友(2012-01-06):
爱听呢,只不过当时什么都不会,听不懂。。。我还是比较有兴趣的,,啥时候回来啊

网友(点评):
一票难求啊

网友:
我又来拜读大作了。很牛啊。学习笔记本以后遇到这类问题也好解决

网友:
很好的经验。看过之后应该能修一大半掉电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总结,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这两天碰到一个掉电的机子,ACER9412 ,开机运行一却正常,但是无规律不定时掉电。有时用的时间长,有时时 ...

排线不良,也会引起掉电。我碰见过。

网友:
水哥经验很足呀

网友:
我最怕的就是不定时掉电了。看了楼主的帖子。相信以后肯定能修好一部分机子的。。

网友:
不错,受益匪浅

网友:
高手呀,不错,学习了

网友:
很好  总结的蛮多的

网友F:
弱弱的问一下,道长用波波吗

网友:
这么多案例  支持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弱弱的问一下,道长用波波吗

呵呵,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排线不良,也会引起掉电。我碰见过。

排线都是用来接外设的,会引起掉电还没碰到过。是同款机型吗? ACER AS9412 ?这个机子修的很少。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3 5v 掉电得。一般掉电 多数后端有短电  期待中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CPU坏了引起的掉电。

网友:
看到最后 哥 震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