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有图像无背光

楼主(2012-01-05):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T42有图像无背光、一开始怀疑灯管坏了,拆下屏找了个灯管试了一下,还是不亮,证明灯管没坏,测高压板电压发现 无16V进来 拆机测Q45 4角无16V输出、为了省事儿,直接从Q45、5角用烙铁跟4角连了起来。上瓶一个OKl啦

网友:
高手!修得真快!对于你来说就像捡钱一样!

网友:
学习了,就想问一下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在开机状态下应该是黑屏是它是白屏?

网友:
修的很好  主要是解决问题块

网友:
我晕。就是一保险坏了,飞啥

网友:
我以前干过这样类似的活不过会不会待机的时候白屏呢

网友:
这样会不同步的,一开机就出现白屏再出图像

网友:
g感觉还是把原来的电路修出来比较好

网友:
保险烧了,一量就知道了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谈高手。

网友:
换个管子也不用多少事啊,会出现白屏的

网友:
怎么这么多人说会白屏呢?

光有供电,背光不会亮的

网友:
应该先查下 高压条上的16V有无短路在飞线也不迟,安全起见!后果严重!

网友:
只要客户认可就行,反正银子是拿定了,是不是啊楼主!呵呵

网友:
小事一桩。。

网友:
不先试下高压条就换灯管,你是先难后易啊,我这都先随便拿个灯管好的破屏试高压条,没问题才会去试灯管,再决定

网友:
高手支招,不得不学习.

网友:
客户来送钱的啊,哈哈。TB没有使用上这个反馈,有点遗憾

网友:
怎么干都行,修得好就是王道!

网友:
忙的时候 我 也就是这样干的。。。哈哈。。

网友:
修复 收钱 走人 呵呵

网友:
高手,两下就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