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RTD2533v 主控的电视板 用什么软件刷

楼主(2012-01-05):
客户废弃的改装电视(因为屏坏了 整个都给我了) 我把里面的电视板 拆了出来 发现是RTD2533v的主控 不知道这个主控能不能刷写? 用什么软件刷 ? 这个没有遥控 可以配遥控吧?

网友:
这个主控没有程序吧?程序在你主板上蓝色接口右边那个2120里,应该是乐华的.刷写软件有了也要有程序!

网友:
遥控可以配,客户只是屏坏而已你不用刷程序啊。
同意楼主:
5.0
chouwanqing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主应该是想换更大的屏上用..高价出售..又赚一笔..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