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2不开机

楼主(2012-01-05):
IBM   X32不开机,本来不开机,触发0.03-0.04,看MAX1631被修过不怎么样,我从新补焊了,一下可以开机,但是正常开机进系统之后正常关机或者强制性关机的话,再开不开补了,只有把电源头拿掉,从新插电又可以开机了,现在就是这个问题,我测了一下,只要是触发到0.04就不行了,MAX1631的  3V  5V开启信号VCC5M_ON就为1.7,3V  5V消失,请问是什么问题,MAX1631芯片换过

网友:
在,补答一下开机0.03-0.04不行的话,只要加热下MAX1631周围就可以了,除了主芯片,或有那些导致那

网友:
南桥问题,加下试试

网友:
南桥吗,为什么加热系统芯片就好了那

网友:
  看一下主供电 电压正常不,不正常那个10欧电阻很容易坏

网友:
主供电肯定有了,

网友:
看下芯片旁边或者背面是不是南桥?曾经碰到过加热一下BIOS芯片就可以亮机的事情,后面发现芯片背面是南桥

网友:
把3V 5V的 电容换了 应该能好...

网友:
别搞错了 是待机电压的那个大电容..

网友:
开信号好像是TB62501给的吧

网友:
更换3M 5M电容 一般换3M电容百分之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