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板电脑的维修和软件调试,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2-01-05):
近来公司有修到一些平板电脑了,量不大,有山寨的,有品牌的。但以后应该会越来越多的。
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开始接到平板电脑的维修,论坛还没有平板电脑的板块。一般也就是换换触摸屏,刷系统等。
平板电脑刷系统比给笔记本电脑装系统麻烦很多,有很多的山寨平板找不到相应的系统,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
近日修到一个ACER A500的平板电脑,能开机不充电,还在维修中,望有修过的同行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A500 主板在不接电池的情况下,CLK DATA 还有另一个引脚(应该是电池接入检测)都为3。3V,用示波器测CLK DATA在插入电源时都没有波形。
接上电池后,CLK DATA 依然检测不到波形,但另一个引脚的电压由3。3V被拉低到2。06V。
该平板电脑是被客户摔过的,安卓3。0的系统,可以正常开机,进入系统后就显示正在关机,无法正常使用,而且一直在那里关机但是关不掉,必须手动按开关强行关机。
关机状态下,接可调电源待机0。01A,也没有充电电流。
主板应该是没有认到电池,该平板电脑主板是由仁宝代工的主板LA-6872P,EC用的是ENE KB930QF。网上找不到图纸,也找不到EC的PDF。也找不到同样的电池来试。

有没有修到过的,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还没有维修过平板电脑

网友:
平板是一个新的方向,没有资料和经验,只能先靠高手的摸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