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蓝屏 求点击

楼主(2012-01-05):
今天修到一戴尔笔记本(灵越1427),进水的 。超声波煮了,烤箱烤了两小时后。上电cpu没电压 观察发现有cpu供电芯片的主供电脚腐蚀了。飞线好了,上电后显示了。装机测试。
    发现刚到显示win7的画面 ,掉电重启。重启后显示X0000007E,BIOS改接口试过,换硬盘试过,换内存试过,换了硬盘装了系统试过,都是一样。刚到windows画面,就掉电。进pe正常。怀疑南桥,加焊一样的。
   高手和同行师兄,给点建议。小弟刚入行不久,不胜感激!

    达州修电脑的小弟

网友:
进PE正常,试试进安全模式!如果正常,删除显卡驱动试试,如果没有显卡驱动能正常进系统,那就好办了!

网友:
有没有  该下  硬盘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