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902液晶显示器指示灯亮一下就灭维修

楼主(2012-01-05):
接网吧送来的优派VA902液晶显示器2台,故障现象是接电源指示灯一亮就灭,
三合一一体板实物图:
查其中一台400V大电容脚根部氧化,稍一用力就断开,更换后显示器能正常点亮使用,装好后第二天再开,又成了指示灯一亮就灭, 灯灭时测得12V电压只有2.2V,5V电压只有0.6V,看各元件均无外观变质,遂怀疑芯片LD7552BS问题,查芯片周边元件正常,更换芯片后正常点亮,装好拷机。隔夜后第二天又成了一亮就灭,这回重点放在芯片控制电路,于是先取下431,经与新件对比测量,取下的431数值明显不对,更换后拷机两天均正常。第二台直接把431换新,想想这次维修经过,431不良而不是完全损坏,接电后有时亮,有时不亮,应该算是旧板子的通病吧。

网友(点评):
这种型号的机器不一定就是431不良,很可能还要返修! 内部的散热不良,许多电容都要换。

网友:
刚学,请问431是?

网友:
修的漂亮啊,芯片LD7552BS是什么作用啊,两台都是431不良吗?

网友(点评):
LD7552BS电源管理芯片,都是431不良,光耦、开关管是易损元件,都换掉最保险了。

网友:
楼主在换掉LD7552BS之前,理应查查相关反馈电路。431与光耦可不能放过哟!431不良当然不能有正常的电压啦!

网友(点评):
以后遇到此类状况,那就直接秒杀了,呵呵

网友:
431用一个稳压二极管能代替吗 ? 原先是什么型号的?

如果手上连一个431都没有 那还做什么维修啊 基本的元件都没有 我最开始就是 来一台显示器只要是电源板问题就直接换电源板 (没有料板嘛,忽悠忽悠就好)修好了就是自己的了,现在料板
431只能用431代

网友:
这个机器的431是爱坏,我有两台和楼主的现象一样,也是换431解决的。

网友:
不错 ,一般亮一下就灭,我都是先看灯管,然后怀疑高压包了,学习了,楼主技术高超!

网友:
这个板子电容坏的多  431不坏吧

网友:
431是什么芯片,起什么用,说清楚点

网友(点评):
学会用百度,自然会进步。

网友:
回复:大漠炊烟 431是一个精密三端稳压器。
431是稳压的,是一个NPN管。

网友:
手上配件多就是好啊。

网友:
这么说  芯片LD7552 是不是没坏

网友(点评):
芯片LD7552 是好的

网友:
哦 慢慢学习各种器件的维修 谢谢先

网友: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果然是大懒虫,扣你10分!

网友:
TL431可等效为一只稳压二极管

网友:
431是稳压用的

网友:
7552 是电源芯片吧  遇到这种改高压条

网友(点评):
没有理由,低压不正常,为什么考虑高压。

网友:
431是精密可调三端稳压器,不能用普通稳压二极管代换,多用在取样和稳压电路。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个型号的电源板还算比较好的,只是431、电容坏的多,我们这一般坏的全部都是高压板、电源板,修的老恶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