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向大家请教

楼主(2012-01-05):
EC满足供电始终复位条件后,再与BIOS进行AD交换便产生了VSUS-ON
这个AD交换过程是怎么完成的呢,此时能在LAD[0:3]上检测到什么信号吗?

网友(点评):
在BIOS上可以看到波型.

网友:
自己顶,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
不能的,LPC总线是EC与南桥连接的总线,EC CODE挂在X-BUS总线或者SPI总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