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310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2-01-05):
这个机器不好拆,
先拆键盘,把键盘的前面翘起来然向前一推键盘就下来了,
在c壳上有个小按键板,在按键板下面有个隐藏的螺丝,

主板拆下来后,直接就去测32.768工作正常不,当示波器的表笔接到南桥的晶振时机器自己开机了,
赶快找来放大镜仔细看那了一下原来是晶振的一个引脚脱焊了,上去一烙铁搞定,修机器没用多久,拆这个机器可是用了好长的时间啊,还好客户不在呵呵,希望这帖子对大家有帮助,我是个新手,在论坛里学到了好东西,论坛里有好多高手啊,,,

网友:
{:soso__3840084321894754849_2:}焊了一个引脚就OK了,你还说用了好长时间

网友:
楼主你运气不错,我修了那么机器都没遇到32.768晶振开焊的

网友(点评):
这不能说是运气,也是维修方法的一种。记得以前有修电视机的,拆开后盖开机,用锣丝批的把在板上这里敲敲,那里碰碰,碰到哪个地方屏上显示有变化,也就大致找到故障点了。楼主这个有点类似。

网友:
第一次碰见32.768虚焊的

网友:
  直接秒杀,不错

网友:
不错 不错对于新手来说很不错了   以后好好努力会变的更厉害的

网友:
这个机子,貌似我写过的。情况可以参考。嘿嘿。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2183-1-1.html

网友(点评):
人家测波,你测电压差,落后了吧;你的那篇帖子很好,写得有激情!

网友A:
路过,,一笑而过

你笑毛线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路过,,一笑而过

我想看看,毛线是怎么笑的

网友(点评):
就是你那样笑的。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看看,毛线是怎么笑的

我说的是我想看看,你不笑给我看我怎么知道呢,你要演示才行

边照,边路过。
就像你说的,路过,一笑而过,自己把镜子拿起照照,就知道了。

网友:
9#啊,人家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对大家来说都是学习的机会,就算你会了也不能这样灌水啊。提醒你一下,你这样是会被版主和有权限的坛友扣分的!

网友:
    没什么遇到过32.768虚焊或掉脚的

网友:
这个就是楼主运气好,我还没有遇过是晶振松焊的。

网友:
我也是啊,搞维修四年了,从来没有遇到过晶振松动的

修的不多吧 呵呵

网友:
楼主运气还是不错的!呵呵......

网友B:
我是新手.我想知道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是脱焊的话是不是就是32.768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我想知道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是脱焊的话是不是就是32.768的问题了?

32.768坏了也会这样吧,,能用示波器测出来,,
如果笔记本的时间不准了,就是南桥的32.768偏频了,

网友:
我与到过这个问题,不过我吧晶振和南桥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768坏了也会这样吧,,能用示波器测出来,,
如果笔记本的时间不准了,就是南桥的32.768偏频了,

谢谢朋友指点。我很多都不懂,都是看论坛上学的。能交个朋友么

网友:
就换过,没见过脱焊的

网友:
遇到过没有晶振的,没遇到过虚焊的。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啊,有时就是一个小电容,电阻挂了,,不过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