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笔记本升级问题

楼主(2012-01-05):
请教各位大侠: 5年前买的联想旭日420A的原装笔记本电脑,型号:SUNRISE 420A,  Intel (R) Core(TM)2 CPU, T5200 @1.60GHz, 798 MHz, 512 MB 的内存, 我已经打开后盖看过内存是双槽的。现在我想提高电脑运行速度,我能不能直接换两根1G的内存上去? (一根是Samsung 三星 1GB 2Rx16 PC2-5300S-555-12, 另一根是Hynix 现代 1GB 2Rx16 PC2-5300S-555-12)还想换个CPU上去(准备换上去的CPU顶部标着Intel J021D684 SLGLQ ;CPU底部标着AW80585900 2.20/1M/800)。因本人不了解各种硬件版本的级别,所以只好将看到的全部写出来了。望各位大侠帮忙看看分析一下,我把CPU和内存都这样换上去有用吗?会不会出现不兼容的问题?或者是不匹配导致不运行等问题?望不吝赐教!

网友:
内存你插上去试试就知道了,一般支持2G是可以的。CPU必须是533M FSB,800M的双核是965平台的,不行。

网友:
非常感谢!关于CPU,原来不是数字越大的就适合啊,533M又是一个什么感念啊?那我这个是不是处理速度最高的只能用到533M的啊?还有就是,我原来的就已经是798M的了,用这个533M不是反而低了么?

网友(点评):
是的,由芯片组决定。

网友A:
T5200是533M,798是错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5200是533M,798是错误的。

再弱弱问一句:那我这个升级,能换些什么型号的CPU上去呀?

网友(点评):
不是INTEL CPU研究专家,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弱弱问一句:那我这个升级,能换些什么型号的CPU上去呀?

还是非常感谢,呵呵

网友C:
楼主 是做笔记本维修的吗 不是的话 不建议自己处理 很容易出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是做笔记本维修的吗 不是的话 不建议自己处理 很容易出问的

那请问你知道 我这个电脑要升级的话,能换些什么型号的CPU上去呀?

网友:
瞎搞了吧 SLGLQ是965用的。945的U我好象还有几颗比较高频的。有需要可以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