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有电流杂波声

楼主(2012-01-05):
今天遇到印象在不播放的时候,有电流和杂波的声音。据说可以用接地的办法解决,但是我没想通怎么接地,希望遇到这个问题的兄弟能帮我一下

网友:
加大电源部分的滤波电容有效果的

网友:
音箱电源质量不好,或本身音箱功放IC的档次低,,

网友:
电源滤波还有耦合电容

网友:
  主板或者电源电流干扰吧

网友(2012-02-15):
你敢拆开音响开开滤波电容么

网友(2012-08-18):
是啊    有些音箱的电流音确实不好修好   现在我手里还有几个音箱没有修好呢   也是找不到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就电源可滤波两部分,你可以外接电源试试,当然你要保安你电源的自身重量。

网友:
电源还有外界干扰

网友:
要不你换一个音响试试

网友:
电容可能有问题,上次我买的假山水音响就是

网友:
你们别忘了,还有线路的问题,弄根屏蔽高点的线效果会更好的

网友:
应该是接口没插进去完,音响接头打铁了就会产生大电流,

网友:
好像是把音响的地线用导线接到外面导电的物体上

网友(2012-10-07):
加个电容试试看

网友(2013-10-20):
到底要怎么才能解决,我买联想笔记本送了一对音箱,联想品牌的看上去还不错,就是有电流声,以前我用17元那种的都没有,偏偏 这个有

网友(2013-12-03):
电容虑波不好、接地也没接好

网友:
你家里的线路接地不好~~

网友:
电源滤波,传输线路屏蔽,接头位置耦合,集成块个脚悬空,接地都会的

网友:
    可能是电脑是声卡问题,也有可能是你的音箱有问题,也可能是你的手机干扰

网友:
加大滤波电容试试看

网友:
把所有的线都插好,拿手机到音箱附近,听听有没有杂音,没有,估计音箱的换了,有,可以看看里面到电容,换到电容看看

网友:
。。。。。。

付吕剑武 -4 严禁灌水

网友:
有时候电脑都会影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