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戴尔笔记本GHOST装系统关机

楼主(2012-01-05):
半年前的戴尔本子,用GHOST装XP系统,释放过程关机,不是蓝屏AHCP的那种。GHOST WIN7没问题。
笔记本
原装是WIN7。用安装版的XP也行,很迷茫
win7

网友:
有影藏分区吗

网友:
有的话那就可能不能装chost的xp 吧

网友:
坐等打下结实为什么不能装

网友:
用专用系统实施~!~!

网友:
dell的东西 很各色

网友:
不管怎么样只要解决了就行 有时候电脑问题不能太纠结细节

网友:
应该是Ghost版系统里没sata驱动所致,试着在BIOS把硬盘模式改为IDE看看。

网友:
能正常按装最好啊,GHOST的问题有时候很奇怪的。

网友(2013-06-19):
换另张GHOST系统试试

网友:
遇到过不支持xp的笔记本,只能上win7

网友:
会不会是机子温度太高?所以导致解压系统时关机。

网友:
可能不兼容啊,,, 换个版本的 GHOST系统 试试,,或许也 可以,。,

网友(2014-08-13):
........
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的,结果来了没看到一条管用的,都试了。各种不行,启动安装就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