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花屏,大家进来看下。

楼主(2012-01-05):
一台AOC TFT1980PS 19寸显示器,花屏,已经换过通用驱动板点过屏幕,已经确定是屏的问题了,不知道怎么修?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说下屏型号....

网友A:
加焊一下驱动芯片!

网友:
看起来有点像受潮的样子

网友B:
没进水就是屏线没插好

网友:
测屏上的电容有短路的没,这种现象的屏修复率90%

网友:
屏芯片损坏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一下驱动芯片!

已经加焊,无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进水就是屏线没插好

没有进过水,屏线也换了。

网友:
找块相同的芯片来试试看咯

网友:
驱动板问题·1

网友:
检测到LVDS解码的电阻是否变质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过这样问题   没搞定  期待LZ答案

网友C:
解决了吗 说一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吗 说一声啊

没有啊,一样。。。

网友:
那就和客户说换屏吧

网友:
你为什么不换一下屏线呢,这种情况屏线可能也很多

网友:
难哦,换屏就直接,没有后面的麻烦

网友D:
我也收了台这样的显示器,加焊过屏上的芯片,屏线也换过了,还是一样,求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收了台这样的显示器,加焊过屏上的芯片,屏线也换过了,还是一样,求解决办法!

这种情况一般要换解码芯片解决。

网友:
楼主这个有点像屏线问题吧。。

网友:
我以前也修过这样的,换个屏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