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2-01-05):
拆开外壳测得输出没有19V电压,我就把连接笔记本输出的3根线拆了下来,再测量输出电压正常了,我做了尝试只接了正向电,接地,其中一根线没接,然后测得输出电压有了19V,然后我就连接了笔记本插头那,笔记本冲不上电(电池是好的,换了一个好的电源适配正常的),请问一下电源适配哪里有问题,是其中一个线没接原因导致的吗?但测得输出有19V电压,有可能是适配器回路出了问题吗?请教高手指点一二啊。。。。急!!!

网友:
中间针没接你能开得了机,中间针是适配器检测信号脚,会影响充电的

网友:
有带针的,还有一款是子弹头。带针起检测作用

网友:
电流小,适配器有故障,和有些主机电源是一样的,只有电压就是不工作

网友:
是啊,检测信号脚没接,但接上去通电的话就有吱吱的响,也就没有19V输出了啊,这什么问题啊。

网友(点评):
更换电源输出线试试。。。

网友A:
测信号线与地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信号线与地的阻值。

阻止是无限大

网友(点评):
信号线与19V的阻值呢?

网友A:
1.只把19V输出线和地线接到适配器上,测输出电压。
2.再接信号线,测输出和信号线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只把19V输出线和地线接到适配器上,测输出电压。
2.再接信号线,测输出和信号线电压。

信号线接上去电源就没19V输出,应该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
一个hp一个dell中间的针都是用来检测信号的

网友:
换了 适配器好了 就行了啊!那就研究适配器啊、拆了看看里面各各电压电流正常吗电阻阻值正常吗!

网友:
充电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号线接上去电源就没19V输出,应该是哪出了问题。

那就是电源输出线里面的信号线和地线或19V短路了。
换一条输出线就好了。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