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尔显示器看不清字

楼主(2012-01-05):
客户一海尔显示器,型号是HT-19308HW,开机显示这样,根本看不清字,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忙看下是哪的问题啊?多谢啦

网友:
這個不是屏就是驅動析了。

网友:
屏线or驱动

网友:
楼主至少要刷下程序什么的把故障分细点再来求助吧?这样谁也帮不了你啊。

网友:
如果换了主机之后还是这样子 那就是屏线问题了

网友:
你直接这样上图是没办法确定故障啊,你先换个通用驱动板点下屏吧,看看是屏坏了还是程序办坏了,然后才能下边怎么修的!

网友:
我没维修液晶的工具啊,看来只能找别人修了。

网友:
驱动程序/屏线/驱动板/应该这三个地方的问题你仔细检查一下,希望你能快点儿修好、

网友:
先检查屏线,驱动板,如不行,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有件的话先代换一下  屏线   驱动板  最后看看屏

网友:
一一排查了 先查屏线,在排除 驱动板

网友:
驱动板的可能大点

网友:
花屏  屏的问题居多  有条件就先用通用板点一下屏  或者用别的屏点一下你的驱动板 三两下下就能判定问题

网友:
屏线 驱动程序  屏自身的问题

网友:
哎,楼主自己不先查查基本的,就发求助,虽然我也是新手,最基本的还是要看看的,这样不自己都没去仔细查过,要别建议再修,不能提高自己的能力的。

网友:
建议先换个屏线试试。再不行就是驱动板子的事

网友:
屏线问题居多啊~

网友:
屏线第一,先排除       换线  2接口也刷刷

网友:
楼上的小哥们,应该不是屏的问题吧,,,,,,,       这种问题跟屏没有多大关系呀/这种例子我修过很多一般跟屏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
一般都是屏显或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