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航嘉电源问题,帮忙看下。

楼主(2012-01-05):
一台航嘉HK350-52SP电源被雷劈,主滤波电容坏,还有板子背面有两个并连着的贴片电阻R43、R44炸飞(表面炸飞,尸体还在),看不清数值了,也没找到相关资料,有修过这个电源的大侠帮我看下这两个电阻阻值,谢谢!
资料

网友:
如果是接在开关管的s与地之间的话,就是电流检测电阻,用两个2.2欧姆并联就可以了,顺便量一下开关管有没有击穿,有的话还要查pwm。

网友:
那两个一般都是相同,,,,加起来一般都是1.5到2M

网友:
俺也莫有图,不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