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60G SATA硬盘认不到,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2-01-05):
手中有三块三星160G SATA硬盘。HD161HJ
其中两块客户拿来时已经认不到了。接上故障硬盘时,开机很慢。然后进BIOS,在BIOS中认不出来。使用DOS中所有扫描、维修硬盘的工具,都认不到。拿在手中感觉马达转动都正常。
另一块刚开始是可以认到的,用MHDD扫描,0道是XX。后面的有大块大块的红绿道。后来关机后,再就认不出来了。
数据线换过新的了。
请高手讲解。告诉我排查的方法步骤,尽量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
可能是硬盘固件中毒或损坏,维修起来比较复杂,如果没有重要的数据还是不要自己修了。

网友:
把线路板拆下来 用酒精擦下各个接触点

网友:
在靠近电机轴旁边有个电容的电压是16V,请问正常吗?整个电路不都是3V,5V,12V的吗。而且三块盘上都是16V。还有一个电感是负电压。

网友(2012-04-25):
我呀遇到好几次在MHDD下认不到硬盘的,就是可以做系统,求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