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的WORD提示进入安全模式

楼主(2012-01-05):
在网上下载了一个安装了,还是这个样子,于是重装系统,但不能重装,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把normal模板删了就行了

网友:
版本不对吧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Templates
这个文件夹下面的文件全删了,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
退出WORD软件,删除模板文件Normal.dot(一般错误是由于模板损坏引起的)
1、关闭所有打开的Word文档;
2、复制命令: %appdata%\microsoft\templates
3、开始 → 运行 → 粘贴上面复制的命令 → 确定
4、在打开的目录下,找到并删除Normal.dot,然后重新运行Word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360里面就可以修复

网友:
还是重新安装WORD比较好

网友:
大家都同意删除一个模版啊

网友:
重装word没用的  win+F 查找normal.dot找到后删除就好了  是word模板错误

网友:
重装WORD仍然一样进安全模式
只能是删那个normal.dot模板 (亲测搞好几台了的)
最好不要用神马360优啊修的

网友:
模板出错了,删了模板的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