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iphone无背光

楼主(2012-01-05):
话说手机套子破了,就把套子扔了,但是iphone太滑,不小心摔了,30公分的距离摔地上的。现在手机无背光了。可能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换个屏看看  不行就是主板背光电路问题

网友(点评):
换个屏得多少银子啊

网友:
估计是背光二极管坏了  或者感光器坏了

网友:
先自己检查下排线,不行就用手指压住排线开机。再不行就换屏幕

刚把喇叭旁边的2个螺丝一下,准备撬壳的,亮了。哈哈
好的。我先试下看

网友:
呵呵。恭喜了。一般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