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上普电源有待机电压5V ,短接绿线没反应

楼主(2012-01-05):
上普电源看看还是瞒新的,上电后查紫色线5V正常。绿线4.68V,短接后没反映。打开电源后,发现输出级电容大部分鼓包。怀疑会不会短路,测试了12V.5V,3.3V对地都有阻值,就 把这几个电容拆了 没有补上去,不知道要不要紧??在上电检查7500  12脚电压19V,应该正常。11.8脚2.66V都接到推动管基极,集电极2个都有1.2几伏。然后检查开关管13007,在线测了下应该正常。拆下测也正常,想想麻烦索性换了两个13009。上机还是老样子,请问那位大侠有个好点的思路,是不是开关管这块的问题?不知道开关管这块怎么检修?

网友:
有谁知道主电源变换电路一般是怎么排查的呢?

网友:
先把输出的电容都换新的同值电容,再通电测一下大电容的电压有没310V左右,再分别测2个大电容电压是否相同,这些做了后,测一下7500B和339各脚的电压,看一下7500B的4脚电压短接后有没降到0。01V,测得的数值发上帖子来才能帮到你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