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ADS#给大家看下

楼主(2012-01-05):
示波器:ADS1102C   测试信号 ADS  500MV  10NS  说真的,这示波器,反应速度慢,不好用

网友(点评):
这个 变形好严重。。。国产的波哎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过程 到内存 还是到U啊 下拉的那块是ADS# 还是和后续的一起?请解答疑惑 谢谢

网友:
数字的就是反应慢了点什么时候才能像模拟的一样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短处

网友:
我还是喜欢模拟的,那波形很漂亮。

网友:
ADS# 下拉波形 说明CPU工作条件OK~~

网友A:
楼主用抓波的方式测ADS#更好一点。

网友(点评):
可以使用单次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抓波的方式测ADS#更好一点。

明天我找个板子发个操作过程上来。

网友:
这款示波器确实不太好用

网友B:
ADS#在启动过程 中 很一个很重要信号  正常后进入BIOS引导  是一必测信号之一   有波就是好啊

网友:
国产低端的就是这个样子了,能抓到下拉脉冲已经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S#在启动过程 中 很一个很重要信号  正常后进入BIOS引导  是一必测信号之一   有波就是好啊

ADS#正常代表着什么啊 请解答一下 谢谢 他是出现在哪一步 在谁之后 在谁之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这个帖子吧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0982-1-1.html

谢谢楼主 给的帖 非常有用 不知道还有没有 感觉自己还对这个 了解得不够清晰 还有寻址的过程 麻烦楼主 不吝赐教

网友:
这种示波器也能抓到这波啊

网友D:
ADS#是不是只有在有点位图才能找得到,没有点位图就没法找到ADS#的测试点····

网友(点评):
可能用线直接飞到CPU脚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ADS#是不是只有在有点位图才能找得到,没有点位图就没法找到ADS#的测试点····

楼主能否告诉小辈,如何飞线? 我不知道CPU的哪个脚能打到ADS#波形,还望楼主不惜赐教·····

网友:
这个波好像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