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408是场效应管还是三极管

楼主(2012-01-06):
在百度搜PDF,找不到PDF,供应信息里都说是三极管,但也有人说N沟道的场管,标志带A的是美国AOD公司的产品,于是搜AOD408,马上就搜出来了,但PDF中的极性却是G、D、S,怎么是场管了?
还有D436也是找不到PDF,但搜AOD436马上就搜出来,是场管,它们俩到底是场管还是三极管呀

要怎么区分呢

网友:
自己顶起,请高手指教

网友:
应该是双二极管吧

网友:
虽然我不懂但也不敢苟同,它在主板上的板识是Q34,双二极管标的是D,敢请指教一二

网友:
对了,它在内存附近,应该是内存供电电路中的元件吧,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不过可以量出来的,前提是这个管不坏,下面是测量方法:首先把管子有字的一面向上放好,有角的在下面,没角的向上,用导电金属接触三个角,把数字表调到二极管档。用数字表的任一表笔接触最左的一角,别一笔接中间角,看显示:若为300-*800中的任一数字,可判定不是场管,若显示为1,对调表笔,若显示仍为1,则可判定是场管,至于是什么样的三极管还是场管,你要学习下基础东东了,学会了自然知道,百度上有,自己找。。。。。。。。。

网友:
忘了  我晕  G极是控制栅极,S极是源极,D极  额  不记得了

网友:
场效应 三个脚分别是G D  S  三极管三个脚分别是  B C E

网友(2013-01-13):
是N沟道的场效应管

网友(2013-02-20):
场效应管   三极管 都有这个型号. 场效应管是N沟道的场效应管!  三极管是NPN型三极管!

请下次,传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