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LCD A1226,花屏被我修成暗屏。。。。。。。。。。。

楼主(2012-01-06):
拆屏,手捏屏边侧稍挤压,花屏没了,狂喜中,心想是接触不良吧,拆进去瞧瞧,忽然手碰到摄像头主板,升起一缕白烟,烧了一根脚,但电脑仍然正常。于是没理会,关机拆屏,镜子的侧面有很薄PCB板,动一下花屏时好时坏,但此时已经暗屏了,隐约看到桌面图标。

拆屏时很小心,没弄断什么线,但亮不起来了,还有什么办法能修好吗?????

网友:
没有背光?检查高压回路、背光开启回路。

网友:
是不是灯管接口那个地方虚焊了呀/你试下灯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开机时还好好的,关机拆屏就黑了,应该不是虚焊,而且起烟后用了2分钟都没事,所以不像灯管坏了

高压板怎么测啊,我用普通的万用表行不行啊,哪个档厕,直接黑笔点输出接口处的锡点?

网友(2012-11-10):
我现手里也有一台开机黑屏的,不知道怎么去搞了!

网友:
你说的暗屏是没有背光吗。我有点不太懂也。如果没有背光就好修。

网友(2013-11-14):
我现在也在修屏暗呢?找了半天也没看见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