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怪异的板板

楼主(2012-01-06):
手头一块V星 MS-7228 主板,开机风扇转两秒就停转,前面板电源指示灯间隔两秒亮一下,好像是在重复重启。卸下CPU,开机风扇一直转,由于没CPU 档00 .就是上假负载也是开机风扇转两秒就停转,前面板电源指示灯间隔两秒亮一下。该怎么维修,望指教!

网友:
查查电源    3.3V    5V     还有4PIN 有没有短路

网友:
主板有问题

网友:
我以前 遇到过 CPU  两秒  关机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短路啊?更换电源管理芯片试试。再不行就换北桥

网友:
拔掉CPU供电4PIN 插头看看还掉电不

网友:
看看CPU IC 有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