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达开关电源完全没有输出

楼主(2012-01-06):
ATX-300WB电源,完全没有输出,但观察电容没有鼓的。因误操作可能导致个别元件短路所至,请求高手指导哪个元件能使所有输出全无?应该从哪里查起?本人电子白痴,请写出详细操作过程?
感谢所有回复的朋友。为了能让大家好心落到实处,个人能力介绍如下:
首先是个电子白痴。能在朋友的具体指点下使用万用表;能分清电解电容和云母电容、电阻、电感。

电源电路板上有个黑色长方、两侧共计16个爪的东西不知道是何物,有何作用。怎样测量好坏。
还有个小黑色长方,四爪东东不知道何物。
将目视这个电路板实物分了四部分,排列如下:
第一部分:电源引入;4A保险一个,电容CX1,CX2,CY1,二极管B01至B04,?RT1,电感LF1,还有个黄色电容(分不清是接在那四个二级管上了还是接在了大电容上?)
第二部分:两个大电容,旁边有一棕色电容,还有一个小不点心黄色小电容,一个变压器,电阻若干。
第三部分:二组三个带散热片的三极管,三个变压器,电容一小撮并引出了一根紫线和一黑线,另外还有几个电容,电阻,还有几个类似稳压管的红色小不点,一个电感线圈、还有几个二极管,还有上面我说的那个四爪的小黑东西。
第四部分:两个大电感线圈,一堆电容旁引出了一堆输出线,电阻若干,电容若干,十六爪的黑色长方形也在这一块,类似稳压管的红色小不点若干。

希望得到的帮助:
简单的工作原理(给个网址我个人去看,或给出一些专业名词自己去搜);详细的操作过程: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查哪里……比如红表笔放哪儿,黑表笔量哪?等具体指导。数字万用表和指针万用表的操作皆可。希望能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修好这个电源。

网友:
你先查看输入借口,在看看保险是否烧坏,没有的话再测电容是否击穿……应该是电路保护了。

网友A:
连紫色待机5V都没吗?先看看有没有明显烧坏的元件,再查大电容有没有电压,有的再查高压侧三极管

网友:
输入接口正常,保险正常,那两个大电容也安然无样,电源进来后附近有一组桥式整流的也无样。两个大电容间接了一个图片上的,我猜是变压器。它是接在电容的上端吧?电路中还有三个类似这个的,是不是也是变压器?它们是EE-19N,EE-16(TOP),EI-33 ASG。
问个白痴问题,能不能是带散热片的的那几个三级管坏了?不焊下来,能判断好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紫色待机5V都没吗?先看看有没有明显烧坏的元件,再查大电容有没有电压,有的再查高压侧三极管

有两组三级管,共六个。是不是低压侧一组,高压侧一组,中间EE-19N,EE-16(TOP),EI-33 ASG。
都是变压器?
两组三级均有散热片。就是不知道应该怎样判断它们的好坏。本人可以在您的帮助下使用万用表。就是不知道怎样测量电路中的三级管。个人猜想是第二组三级管因短路烧毁。但不知道这类情况会不会造成输出全无的后果?

网友B:
你测量一下阻值嘛,阻值大概600左右……

网友:
集成块也不知道是何物,建议楼主买本电子基础书籍看看.

网友:
连基本的三极管好坏测量都不懂,实在没办法详细说,而且高压危险,不舍得换还是送修吧

网友(2012-02-22):
引用 网友B:
你测量一下阻值嘛,阻值大概600左右……

测量后,发现一只开关管异样,其中两只脚的阻值为0,但不知道一只开关管的坏损就可以令所有输出都没有吗?非常感谢您!!!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