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22 LCD换高压板问题

楼主(2012-01-06):
昨天换了一个同方22的高压板。。。。用的是一种小的高压板,上家说完美支持22液晶,但换上后,刚开机时感觉亮度不度,过一会能强点,但也感觉比普通的要暗点,这是什么原因?是高压板功率不足吗?
原因
问题
亮度

网友:
22寸灯管太长,高压板功率不足,肯定不会太亮。还是高压板问题,还有灯管老化严重时,当然也不会很亮。

网友:
你是不是只接了三条线啊?ON/OFF 12V 地 你把ADJ也接上看看,一般22的显示器不接ADJ的话很有点暗,我一般都把主板那头的ADJ和ON/OFF连到一起在接高压板!

网友:
有时灯管坏了也会很暗的

网友:
换一个通用的试一下

网友:
换个大个的高压板 试试 能用大的不用小的 那小的高压板的功率就是不高 碰到空间小的显示器 没有办法才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