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器郁闷中

楼主(2012-01-06):
昨天接到联想的本子,还在保质期内,问题是进不去系统,那都装系统呗,进pe发现不认硬盘,客户刚换了硬盘有一天,为什么又不进系统了呢?问老师一下,难道说还是硬盘的问题吗?????郁闷中,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在BIOS认的到吗?在其他机子上这个硬,盘认的到吗?不进PE 直接用DM重新分区后做下系统试下

网友:
看看硬盘接口上的三五伏有木有啊

网友:
有些电脑要用原装硬盘,改一下bios程序也可以……

网友:
thinkpad 就是不能用批发市场的硬盘

网友:
AHCI问题,改一下

网友:
开机按F12启动菜单里面看有没有硬盘,有的话把SATA模式改成IDE,再进PE吧

网友:
先改了BISS,不行的话,再硬装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