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通电转下就不转了

楼主(2012-01-06):
我手上有个笔记本WD320G硬盘,通电就转移下,就停了,也找不到盘,是不是电路板坏了还是别的,

网友:
照你这么说电路板坏了,不过也不排除电机可有问题。。。

网友:
看来这可能是WD笔记本硬盘的通病了,我前不久遇到和楼主的一样的毛病,怀疑是电电源芯片的问题,找个电源芯片相同的电路板试试,看转得如何,结果杯具了敲盘了

网友:
有可能是板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磁头的问题,仔细听听,是不是有敲盘声,耳朵贴近盘体听一下。

网友:
电路板或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