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有坏道

楼主(2012-01-06):
请大家帮个忙指点一下,硬盘走到百分之二三十有六七个坏道请问有办法修复吗,500G丢了可以啊,

网友:
可以重新低格一下试看看……不行的话就用pc3000了。

网友:
六七个坏道小意思了,只要不太严重,用软件完全可以修复

网友:
使客户的机子 就屏蔽吧 自己的电脑就凑合瞎用吧 没办法

网友:
可以用软件临时修复的。也可以看看在什么区域,如果坏道在差不多一个区域的,然后把那部分区域屏蔽了就行了。但是硬盘不会很耐用的。

网友A:
可以用MHDD 的 ERASE试试,实在不行,又没有专业工具,就把坏道位置分个区,屏蔽起来不使用就好了。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pc3000才是王道,修复后耐用些

网友:
用MHDD完全可以屏蔽掉....

网友(点评):
MHDD不是万能的,检测硬盘还可以,屏蔽坏的还是要专业工具的

网友:
用MHDD擦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大家平常都用什么软件修复硬盘的

网友:
有很多个软件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啊

网友B(2012-02-05):
500G跑个SF要多久?能收多少钱?
现在修硬盘没意思啊

网友:
其实简单,先查那段坏,坏的分区不用,重新分区就好了.坏区前后去掉多一点,更耐用,硬盘容量会减少了一些.

网友:
这个好修啊  用MHDD直接修也可以    擦除也可以  应该可以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MHDD 的 ERASE试试,实在不行,又没有专业工具,就把坏道位置分个区,屏蔽起来不使用就好了。

你好罗工,我也正有一个盘是在60%-68%的地方有X和红色块。用MHDD的erase刷除过后还是有一小部分XX,估计这分部如果继续用的话时间不长又多出很多XX,我想把这部分用PQ分作一个区并把它隐藏(是隐藏还是屏蔽?有什么不同?)因为MHDD扫的是LAB值,这与分区时容量怎度理?但在分区隐藏起的(是隐藏还是屏蔽?)的话,分区时是显示容量,如何操作?可以详细分析一下吗?

网友:
什么牌的? MHDD擦看看,不行就PC3000或者效率源

网友:
mhdd扫秒映射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0G跑个SF要多久?能收多少钱?
现在修硬盘没意思啊

量少是没什么意思,量大的话,就非常有意思了。

网友:
过来学习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