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68主板,开机关机就不能再开机

楼主(2012-01-06):
七彩虹C68主板,第一次开机正常使用,正常关机完了,就不能再开机,只能把电源插头拔掉,再插才可以开机。。。。
今天,我再开关,就不能开机了,,,主板开机针3.3V电压。IO是W8627EHG。求高手解答!

网友:
把CMOS电池拿下来,放下电,试试看,是否会好?

网友:
第一次开机能正常启动到桌面?   为什么不检查一下电源呢 ?

网友A:
先换个电源试试,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电源试试,兄弟

早换过了,一样的

网友:
你是湛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