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E400维修一例

楼主(2012-01-06):
故障现象:触发掉电  并且掉电之后按开关键还能重复这个动作,由于机器比较破,拿到手里实在是不怎么想修它,就问老崔触发掉电的维修思路。结果被臭骂一顿。沉思。。。。
维修步骤  1.对于掉电的机器在我的思维中第一步先从温控方面查起  这个也不例外点到U4的第一脚VCC 并按下开关的瞬间发现示波器没有跳变  又用万用表重新测了下也是没电压  看来不是这个的问题  先修VCC3  吧VCC3没有  就从U54的工作条件查起点到V+的时候发现电压竟是4.9V   心想这下好办了  由于不确定U54的好坏 也不能判定是U54 把这个电压拉低了还是VIN本来就是低的  索性把U54摘了    之后测22脚  9.9V    还是不对啊  继续往前
顺藤摸瓜 接口电压20V  正常 后面就是9.9V 应该就是这个中间某个东东坏了    点到F1两端时   一边20V  一边9.9V  嘿嘿   就是它坏了  料板摘个换上  VIN V+都正常了    把U54放回原地    发现还是没有VCC3 VCC5  想想之前把它摘了之前是4.9  摘了之后是9.9V  会不会是坏了
再次找个换上   接电源  按下开关键  电流一路小跑上去了   接屏试了下  嘿嘿  搞定

网友:
楼主上个图片看看  一般掉电都是缺电压

网友:
无图,无真相,看的眼都花了,也看不出个所以然

网友:
不错呀,还挺厉害的

网友:
遇到过电感坏的,,一会触发,一会不触发的,,

网友:
我这有一台东芝掉电还没有搞定呢。也要慢慢研究的了。

网友:
国产机,是难修。

网友:
无图都不知楼主说什么一头雾水。

网友:
怎么都没人给我加分呢!俺是新手,都没人鼓励下啊!以后我会加油的

网友:
这种机器应该有蛮老了啊。。。。。。。。不是蛮好修。。。

网友:
没图没真相!记得下次拍个图片!

网友:
楼主这么快就搞定了,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