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出现 红绿蓝 三种 颜色 一个一个的 出来

楼主(2012-01-06):
那位 师傅知道 遇到过 这种现象
显示器

网友:
先换个数据线吧

网友:
屏坏了。友达或三星的屏。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进工厂模式或屏线不良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BENQ PF547也是这样的。开始是按下显示器启动开关后,绿灯亮,黑屏,换掉高压板保险和9024、5706后正常显示了,但是电脑关机显示屏就依次出现红绿蓝三种颜色,除非把显示器关掉,电脑开机情况下显示器又能正常显示,原因一直没找到。

网友:
我遇到过aoc的和dell的不插信号线就这样,估计是程序问题?

网友:
进工厂模式调一下/不行换屏线/再不行驱动板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显示器,是清华紫光的,来的时候闪下灭,高压板电容鼓包换了就好了,但是拿掉VGA线显示器就出现这样的故障,我换了个程序办就好了,我估计应该是程序的事,他原装的那个程序办被我刷程序刷死了,换了个程序板重刷了程序就好了!

网友:
我的THINK系列的是显卡问题,就出现了这样的结果,现在做了好了

网友:
程序的问题啊。

网友:
进入工厂模式,复位一下就行了

网友:
很多山寨贴牌显示器就 会那样,是程序问题,,

网友(2012-02-06):
这是显示器的AGING 模式打开了,方面工厂不接信号测机用的,进工厂模式关闭试一下

网友:
我遇到一 次,换按键板好了

网友:
这种现象很多是由驱动板不良引起的 屏出故障也会有类似的现象 建议用通用板点一下屏确定一下故障点

网友:
换驱动和 信号线啊 ,不行就是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