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电源适配器不充电

楼主(2012-01-06):
拆开壳子通电测得没有输出19V电压,我拆开3根线一脚正向电一脚接地,还有中间一脚是检测信号脚,然后只接了输出供电脚,接地脚,之后通电测得输出电压正常有19V了,但是不充电,应该是中间信号脚没接的问题,但接了就没输出,请教高手们应该是哪里出了问题了啊。    小弟在先等,请高手指点指点啊。。。。

网友A:
充电芯片有没有换掉

网友(点评):
接信号线无输出,应该是适配器的原因。

网友(点评):
适配器一般遇见坏的都不修直接换新的了都 耽误事儿

网友B:
19V电源线的信号线对地线和19V线的阻值是多少?是否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有没有换掉

充电芯片是上排4个脚,下排4个脚,一个8个脚的是充电芯片吗

网友B:
那就是电源输出线里面的信号线和地线或19V短路了。
换一条输出线就好了。很简单!

修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V电源线的信号线对地线和19V线的阻值是多少?是否短路?

我检查过了   都不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电源输出线里面的信号线和地线或19V短路了。
换一条输出线就好了。很简单!

换了根线   还是不行

网友:
不接信号线正常,那一定是信号线哪里出了问题。
再找找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