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1908W开机过一阵子黑屏,遇到两个了都没搞定

楼主(2012-01-06):
故障现象是:开机过一阵子黑屏,有时候过几十分钟才黑屏。黑屏后开机按开关键再次打开。但打开后2秒钟就黑屏。

这样的显示器遇到了2个了,故障都差不多(不是灯管的问题)。最终是在淘宝上购买了电源板才解决故障的。

真不知道故障出在哪里,电容都没鼓包,板子上的几个管子都测量了,没问题的。高压变压器也没问题。就是没找出故障点在哪里。

有没有修过这个型号显示器的朋友,请指点下

网友:
L1908我遇到的一般都是灯管坏,1907最多,1908灯管故障少一些。

网友:
灯管接触不良,换灯管或重焊加热缩管。

网友:
你说不是灯管的问题,也不见得。还有可能是高压反馈部分。

网友(点评):
HP这款机器,是软思给代工的,软思又叫群康。只要用群康屏每一台机器用上3年左右都会出现这种问题,都是灯管导致的。原因就是这款机器的灯管反馈线虚焊导致的,虚焊是因为反馈线没有用热缩管,温度过高导致的。

网友:
应该是灯管接触不良哦,这种东西修啦好多

网友:
应该是大电容问题吧

网友A:
你把没坏的电容也还了试试,有的电容没鼓包也滤波不好的!

网友:
灯管/高压板/高压包/电容/你仔细检查一下就这几地方出现的问题。     你好好查查吧

网友B:
还是先看看灯管
如果想知道具体故障
把高压部分的件一个一个换掉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把没坏的电容也还了试试,有的电容没鼓包也滤波不好的!

电容倒是有可能、不过目测所有电容没有异样,用万用表测试也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先看看灯管
如果想知道具体故障
把高压部分的件一个一个换掉吧

一个一个的换也太费时间和精力了吧。我觉得这个故障应该是HP L1908W的通病吧。只是现在一直没找到故障点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倒是有可能、不过目测所有电容没有异样,用万用表测试也都正常。

有的电容滤波不好的话用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你要是有示波器量下才能行,换下试试吧!

网友B:
应该是通病  修过2台
把好使板子的件和有故障的对调
神奇啊   最后两块板子都好使了
也没查出故障在哪

网友D:
测一下变压器。我修过几台,阻值不样,就换,还有就是用灯管来测,看是那一个变压器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通病  修过2台
把好使板子的件和有故障的对调
神奇啊   最后两块板子都好使了

呵呵。你这确实有点神奇了。

我还尝试换了高压变压器,还是不行

网友:
HP这款机器,是软思给代工的,软思又叫群康。只要用群康屏每一台机器用上3年左右都会出现这种问题,都是灯管导致的。原因就是这款机器的灯管反馈线虚焊导致的,虚焊是因为反馈线没有用热缩管,温度过高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一下变压器。我修过几台,阻值不样,就换,还有就是用灯管来测,看是那一个变压器坏

两个变压器的阻止会有一点点差异的。买来的好的高压板的变压器阻止也有差异的

网友:
把400V电容、开关管、光耦、431换掉,准有惊喜。

网友:
惠普机器不好修 修几个都是换的原装电源板  还有驱动板  高压部分坏还没有碰到过  就是不好找故障点  就用笨办法吧 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试试  多费点时间吧    有高手跑通电路的 给指点一下

网友:
高压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