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写保护,格式化不了

楼主(2012-01-06):
   我有一个U盘。里面的内容可以读,但是不能写,也格式化不了,显示写保护。。。是个垃圾的量产U盘。。
要怎么搞勒?

网友:
U盘还是SD卡啊

网友:
如果是买的假货就不要浪费时间了,那个根本不能用。如果是正品的话就重新低格下,又相当于新的U盘了。用dos系统的mhdd……

网友:
我也有相同的情况,现在还没解决呢。

网友:
再量产一次,去掉写保护

网友:
网上有量产工具及使用说明  下载看看吧

网友:
上传个U盘、移动硬盘的低格程序,你试试。。。。。。

网友:
直接扔掉即刻.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需要重新产量一偏差不多就好了

网友:
用这个试试,或许可以搞定。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没搞掉··直接叫他换了··

网友(2013-03-12):
我买一个金士顿16G的也是格式化不了,提示写了保护,现在看属性都没有容量了,我可以断定是假的、扩容的或者是黑片的鸟U盘,刚买来不久就经常出现文件丢失,因为当时买的时候没有叫他开收据,现在他不承认,奸商。。。。。。。

网友:
肯定是山寨的,扔了吧。我买了个金士顿32g的U盘,容量倒是够,老是丢文件,结果上网一查是山寨的,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