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主复位偏低

楼主(2012-01-06):
本人碰一块SOYO  的主板复位偏低(主复位只有1.78V),该主板用的IO  是8712的,PWROK1 有3.1V,PWROK2 有3.3V,resetcon# 有4V的电压,问一下各位这些电压是否正常的?    另外问一下85脚RSMRST 这个信号是不是发给南桥的?如果这个信号不正常是不是南桥就不发出主复信号

网友:
RSMRST  这个信号是 《待机好》 信号  意思是告诉南桥待机电压正常可以开机

网友:
带#的好像低电平有效吧,要让它无效就要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