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00E电流一直在.8A到1A跳变

楼主(2012-01-06):
客户反映这个机子有时候能亮,不过没几天就彻底不亮了。用稳压电源测试发现电流一直在.8A到1A跳变。找到FL3图纸,按照上电时序测试发现,在CPU_PWRGD一直跳变,跟电流跳变同步。在论坛上搜到有关这项的论述,好像也没有解决。无奈开始测试各项电压,3V.5V, 显卡供电,CPU供电。发现CPU供电也是跳变在1V到1.2V之前跳变。以为是CPU供电不稳,换掉贴片大电容,还是无果。应该排除电容的问题,量测CPU_vid, CPU_vid0 0V,CPU_vid1 1.8V; CPU_vid2 0V;CPU_vid3 在跳变;CPU_vid4 1.8V; CPU_vid5 0V. 断开CPU_vid3 ,此时CPU供电稳定在1V,发现CPU_PWRGD还是在跳变。问题会不会出在CPU上?而且会不会是通病?

QUANTA FL3 (MK-Note) REV 1A.pdf

X100E图纸参考

网友:
加焊南桥OK, 但是没用一天又不亮了!

网友:
CPU_PWRGD一直跳变  检查南桥的工作条件。若都满足更换南桥。

网友(2012-02-10):
我估计不是南桥的事情  我换了南桥用个1各月又不行了  那个月据客户说也就晚上用个把小时!

网友:
查查RTC电路正常不

网友:
换南桥结果掉点了二十几个,都是空点。但是现象还是一样,没办法客户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