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显卡的讨论 T400

楼主(2012-01-06):
随着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双显卡的机器,最早在T400 R400 的时候就出现了,但是对于我们维修人员也是一步更新呀,昨天修了个T400来的时候外接不能用,当然也没有多想就换了个WIN7在装的过程当中就下去吃饭了,也没有管他,等回来的时候同事说机器装完重启就黑屏了,但是机器没有死机,硬盘灯都在正常闪也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但是就是不亮,后来发现
论坛里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是没有解决。有人是BIOS 的显卡切换选项问题,但是但是现在机器开机就不亮不知道怎么办。BIOS 刷过了,还是一样。
到了晚上开始整Y560这个机器也是双显卡,但是是I7的机器,装XP,同样一开始都装好了但是没有认到独显,只有集显,这个好办大家都知道是BIOS里的显卡切换问题,OK重启进BIOS 把显卡改成独显

改了好了以后重启,我的天呀,有不亮了,跟上午一样,不会吧,那位大哥能帮帮小弟的,现在很蛋疼,大哥们帮帮忙,

网友(点评):
先不要打显卡驱动试下

网友:
XP 对双显卡的机器 无法完美的支持

网友(2012-03-08):
联想官网驱动有提示的。
双显卡必须说服客户说WIN7!!
我的G470都可以装XP,,,一直用着呢?但是不能在XP下切换双显卡,,,这是真的

网友A(2012-01-06):
嘿嘿    我遇到这种机子直接都是先改显卡再装系统  免得走弯路

网友(点评):
他的意思是先改了显卡,再装系统吧

网友B:
没什么意外,显卡以前就挂了。放一下电,会自动从集显启动。然后在BIOs里面固定到集显上去。

网友C:
我修过华硕的,也是这样,显卡坏了,换了个显卡就OK,开始不知道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    我遇到这种机子直接都是先改显卡再装系统  免得走弯路

大哥的意思是怎么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意外,显卡以前就挂了。放一下电,会自动从集显启动。然后在BIOs里面固定到集显上去。

谢谢老师的回答,Y560放了个电好了,但是T400没有好BIOS也刷了,老师的意思是不是T400的显卡是坏的,那既然T400是双显卡,不知道还能不能直接把显卡拿了直接用集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过华硕的,也是这样,显卡坏了,换了个显卡就OK,开始不知道走了很多弯路

谢谢兄弟的帮助,小弟谢谢了。

网友:
新来的,学过了。谢谢

网友E:
好像在BIOS里面改一下就能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在BIOS里面改一下就能装了

大哥我知道能装,但是现在是黑屏啊

网友B:
不知道你这个怎么回事 正常拨掉CMOS电池后 ,第一次都是集显启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这个怎么回事 正常拨掉CMOS电池后 ,第一次都是集显启动的。

谢谢老师的帮助,谢谢了,小弟在看看

网友F:
其实有个非常简单的办法!
不要用光盘里的显卡驱动,也不要驱动人生的显卡驱动!
下载个驱动精灵,装上后,驱一下显卡,还有一个附带的电源管理也装上!
然后启动开机就正常了!!
我第一次遇上的时候,咋都没有办法,无意中用驱动精灵试了一下,居然好了!
原因是系统盘上和驱动人生上没有显卡的电源管理程序!

其实你现在这个情况,你切换到独立显卡上,开机,就能进系统的!但是如果重启,他又会默认到集显上,所以就会进不去!当时我差点拿给他做BGA了,但是侥幸心理又拆了另一个T400的硬盘过来,发现是好的,所以排除BIOS和显卡的问题!

网友:
bios 可以 调的

网友:
T400估计是显卡挂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有个非常简单的办法!
不要用光盘里的显卡驱动,也不要驱动人生的显卡驱动!
下载个驱动精灵,装上后 ...

你的意思是显卡驱动没有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老师的帮助,谢谢了,小弟在看看

整好了没楼主,期待楼主成功修复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有见到过啊!!!~~~T400双显卡就是这样的吗!!!!~

网友D:
各位大哥现在问题是不亮,而不是如何去装这个双显卡的系统,现在一开机就不亮,但是机器也正常运行,这个机器没有修好,让客户换板,既然这个机器支持双显卡,那么不知道大学有没有想过把独立显卡去不知道这个机器的集显还能用吗,以前单显卡那个要改电路,但是现在的双显卡它也有集显的输出功能,那么电路是不是不要动了,只用动个BIOS就可以了,不知道哪位大哥有没有试过

网友:
其实不是显卡驱动没有装对
是显卡的电源管理程序没有装对!!!
但是装电源管理的时候,需要先安装电源管理,再安装显卡驱动!!
你试试就知道了!!
当时折腾的我差点拿去做BGA

网友:
T400双显卡就是这样的吗..

网友G:
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双显卡 很蛋疼。。。。买的 很悲剧。。。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双显卡的问题,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修好了没有

没有修好,悲剧了,换板子了,可是换了板子,现在这个新板子又有问题,会死机,马上联系商家,这几天真是*脏话*悲剧

网友H:
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好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好了吗

没有好呀,换了个板子还是坏的,悲剧,现在正在联系商家换一块

网友:
这种机型 设计的时候可能就是给WIN7定做的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老师的回答,Y560放了个电好了,但是T400没有好BIOS也刷了,老师的意思是不是T400的显卡是坏的,那既 ...

I3   I5   I7的机器取了独立显卡  可以开机  直接就用集成的了

网友D:
这里在像大家求救一个T400集显4M的BIOS 不知道那位大哥有,要集显论坛里好像是独显的,不知道那位大哥能不能给一个,

网友:
这次总算学习了

网友:
我那个帖子里面的集显独显都能用

网友:
T400的我上次也有1台,有的时候能显示,有的时候放2天就不显示,不知道那个高手有修过告知。

网友:
学习了,没有遇到过

网友:
学习啦!....

376057772 -6 严禁灌水

网友:
三星R457是双显卡吗,

网友:
三星R467是双显卡吗, 独显用的北桥是GM45的

网友:
纠结,为什么呢?莫非两个显卡都坏了?还是bios不保存设置呢?

网友:
这次我明白了。以后遇到你这样的情况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双显卡的 。。。今天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在像大家求救一个T400集显4M的BIOS 不知道那位大哥有,要集显论坛里好像是独显的,不知道那位大哥能不能 ...

网友:
这位仁兄你可以去买彩票可能中奖的 呵呵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没有好呀,换了个板子还是坏的,悲剧,现在正在联系商家换一块

换回了这块是什么问题啊,和元故障一样吗,,加你好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换回了这块是什么问题啊,和元故障一样吗,,加你好友了

不是的,换了一块会死机的,现在我在想,怎么把T400的独显屏蔽了,把原来的独显的板子改成集显,不知道那位大哥会呀,给点资料也好,还要T400 R400的BIOS 好像是同用的,那独显和集显的BIOS 能不能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期待楼主分享,驱动的可能性大哦。

我也希望是驱动呀,估计没有这么简单,关键是 开机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的,换了一块会死机的,现在我在想,怎么把T400的独显屏蔽了,把原来的独显的板子改成集显,不知道那 ...

它俩不是通用的啊,我怕试过,开不开机的

网友H:
T400和R400的bios不一样有4M的8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T400和R400的bios不一样有4M的8M的

T400 和R400 分别都有4M 和8M 的这个两个板子应该是一样的吧,主要就是4M 和8M之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各位大哥现在问题是不亮,而不是如何去装这个双显卡的系统,现在一开机就不亮,但是机器也正常运行,这个机 ...

独显直接拔掉就可以了,不需要改BIOS什么的。隔壁有人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独显直接拔掉就可以了,不需要改BIOS什么的。隔壁有人试过了

呵呵,大哥你式过吗,我直接把显卡去了,但是不行呀,会掉电,

网友K:
我觉得去掉独显,机器应该还是可以亮的。去掉显卡后,焊盘清干净,然后BIOS设置一下。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去掉独显,机器应该还是可以亮的。去掉显卡后,焊盘清干净,然后BIOS设置一下。你试试!

我也觉得可以的,我吧焊盘搞干净了,BIOS刷了,还是不行,现在不亮BIOS设置不起来呀,

网友:
看来双显的JJ也不咋地,搞个系统都这么杯具。

网友:
不是显卡驱动问题吧?现在是不是开机就不亮了啊?

网友:
这双显卡还真麻烦,看来又是一种挑战。